软件
求 f700 变频 恒压供水 参数设置

楼主(2012-08-01):
求大神 帮忙 身边有f700的 变频的说明书 但上面的 参数看的眼花 求 具体怎么 设置 急求

楼主:
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让别人怎么帮你设置。。。。就是一个F700 横压供水控制~~~~
如果这样非要回答
只能这样说 照控制要求,参考变频器手册查找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B:
李金城的《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一书里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