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驱动器怎么选型,各个型号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01):
最近对伺服产生了兴趣,想学习学习,想了想要从最低级的学起,先熟悉一下怎么先用合适的伺服,各个型号是什么意思比如MR-C-A MR-E-AG MR-E-A MR-ES MR-J2-B MR-J2-A MR-J3-A MR-J3-B,各指的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本站有对应的手册下载的。建议看看。

网友B:
你只用看
MR-ES 便宜型
MR-J3 标准型
其他的基本都停产了,或者马上要停产

楼主:
好的,谢谢主席

网友C:
现在想问下,家庭条件下怎么给驱动器加电? 220v 3相如何实现?

网友D:
没必要接三相,单相220V接 L1,L2就行

网友E:
告诉你啊:
M表示基本单元
R继电器输出
S可控硅输出
T晶体管输出
后缀001特指日本三菱电机所生产PLC只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正品行货!没有的为水货。
也可以到论坛上下载编程手册看看型号部分说的很详细
寂寞相思树

网友F:
买本手册看看先

网友F:
联系我0755-33136219

网友F:
联系0755-3313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