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鼠标左键选择目标的问题

楼主(2012-08-01):
我提一个问题,就是用鼠标左键拉中目标时,目标被选中了但是又自己跳掉了,不知是哪里被我搞错了,以前用鼠标的左键拉选目标都会选中的可以保持住,这次不行了。希望大侠赐教啊~~~我用的是2.1版本的,XP SP3的系统(和系统没关系吧?)

楼主:
是EPLAN P8 2.1版的。还有好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能和各位教个朋友QQ532599743

网友A(2012-09-02):
是软件问题吗?最近刚开始上手,一开始安装的,打开部件是各种没有,装了好几遍,搞到现在终于能画个图出来了。

网友B:
把有道词典关了
这问题我遇见多了
下载积分:+1(liujuu)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