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我下在很多三菱仿真运行不了   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原因,换系统,如果还不行,可能需要考虑换电脑了。

网友B:
应该是吧

网友C:
是不是屏与软件不匹配阿,或者是屏的型号太老,不支持仿真

网友D:
没有安装GX Simulator6

网友E:
是哪一种仿真软件?触摸屏的?PLC的?两种又有不同的版本,加起来有四五样。
如果你用GX Simulator6仿真FX3G FX3U肯定是不可以的。
搞电气要细致,不能象搞艺术一样抽象。否则动车要出事。

楼主:
我用的是GX Simulator和gx devloper,运行gx devloper都可以,只要用GX Simulator这个就不行。现象是gx devloper这个直接就没了。光剩个GX Simulator个。机箱是去年花3200刚换的。

网友F:
GX-C V8.25   是编程软件 如果需要软件仿真需要安装   GX Simulator6-C

以上是老版本软件
现在三菱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是  三菱GX Works2   该软件自带仿真软件(建议安装  很多功能支持快捷键和鼠标操作了~有点像西门子靠拢了~~~)

网友G: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H:
    我下了个8L 提供的。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