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加器寄存器

楼主(2012-08-02):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PLC,最近学了下,有点搞不懂那里面的AC累加器,做一个四则运算同一时间同一累加器可以用它一直加或减。但还不会出错,就有点想不通了 。要是我们的一个普通寄存器在同一时间就只能保存一个数据,要是在同一时间做两个不同的运算那数据是要冲突的啊,所以运算也可能出错啊。但它在同一时间可以做不同工作。请高手指教下啊 ,它跟普通寄存器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先谢下!!
QQ:532904130

网友A:
西门子变通寄存器用两则运算不会错,比三菱好多了,累加器是16位,32位都可以运算,西门子200PLC有4个AC

网友B:
其实用三菱之类的PLC也可以这样啊
LD M8000
MUL D0 D10 D20
DDIV D20 D12 D20
DMOV D20 D40
这样运算下来,结果存于D40,数据也是不会错的。

网友C:
累加寄存器不受数据类型限制,使用起来很方便,但用没次使用之前必须先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