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为什么执行一次后,等下次再执行时也导通,但就是没有脉冲输出,如图
第一次y0有输出,第二次M2导通,但是y0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的解决办法,把定位指令放在主程序里

网友A:
用这样看看
LD M1029
RST M2
RST M10
RST M1029

网友B:
没把运动控制旗标复位

楼主:
按照1楼的,改成这样也不行啊

楼主:
不知道2楼的说的运动控制旗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M8029吧 M1029是什么啊?

楼主:
M8029是三菱的
台达是M1029

网友D:
LD X0 RST M1029
你试一下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E:
m1029放错位置了

楼主:
像10楼所说,应该放在主程序里面吗

楼主:
放主程序里面也不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F:
M1029放在M2的后面

楼主:
像14楼那样还是不行,难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吗

楼主:
我的这个还没有解决呢,顶上去

网友G:
M2无法复位

楼主:
回楼上,M2是可以复位的

网友H:
你M2怎么复位   m1000上电一直导通的!

楼主:
19楼的哥哥,那个是子程序啊,只要x0不导通,M2就不会置位的,用我给你截个M2没有置位的图吗

网友G:
主程序中用LDP X0 SET M10.子程序中应该不要用M2。直接用M10执行DRVI。执行完毕LD M1029 RST M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程序中用LDP X0 SET M10.子程序中应该不要用M2。直接用M10执行DRVI。执行完毕LD M1029 RST M10。

呵呵,按照你的这个,其实和我那样没什么区别,经验证一样不行

网友I:
试试看把X0这个用上升沿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试看把X0这个用上升沿脉冲?

试过了,不行的

看来这是个难题

楼主:
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
终于解决了,方法是把DRVI指令放到主程序里,难道定位指令不能放在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