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8-02):
一条线带5台摄像机,每台摄像机都由220/12V变压器供电,为什么每次启动时后面的几台摄像机都启动不起来??

网友A:
功率不够线压降太大吧量一下后面几台的电压便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你的变压器容量小了吧。干嘛不用开关电源?

楼主:
变压器是随摄像机一块儿来的,所以就没做改动。谢谢了啊!

网友B:
变压器随机过来,也是一个配一个吧。

网友C:
检测线路末端电压、及接头是否良好

网友D: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功率不够。换个大一点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