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2-08-02):
五个轴都是单独的控制的,手动的时候只按按钮他就一直走,松开就停止,自动的时候,给一个信号他就走一定距离,程序怎么写,台达

网友A:
这个看下手册就知道了,手动时用PLSV,自动时可以用相对位置DRVI

网友A:
就像这样应该就可以,不过不知道台达哪个型号在不加扩展的情况下可以带5个轴,4个轴的倒有

楼主:
加一个定位模块

网友B:
2楼正解 台达目前plc不加定位模块是做不了5轴的,按你的说法直接可以用台达 A2伺服的pr功能了,补需要平乐村

网友C:
做模切烫金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