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定位指令详解

楼主(2012-08-02):
各位大侠,有三菱定位指令的资料没有。 我老搞不懂
DRVI DRVA这两个指令。\
\
DRVI k1000 k100 y0 y2 那么如何返回原点呢。

网友A:
这两条指令,区别就是参考点的不同

网友B:
绝对位置控制和相对位置控制一个以原为基准一个以当前值班为基准

网友C(2012-09-08):
三菱的编程手册上就有说明
DRVI,是一条相对定位指令,它的功能是:当你每发一次脉冲,(不管是多少脉冲)伺服或步进就走一次.走完就停.
DRVA,是一条绝对定位指令,它的基本功能是:当你发K10000脉冲时,它就走完K10000个脉冲,如果你再发相同的脉冲,它则不走,如果你再发K12000个脉冲,它再向前走多2000个脉冲;发K0返回原点位置.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