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急停不动作用什么特殊功能继电器

楼主(2012-08-02):
我们在做机器设备时,应该遇见到这样情况:机器设备按下急停按钮时,机器设备的气缸和马达停止不动,松开急停按钮时机器继续接着工作.程序应该如何编写呢?或用什么特殊功能继电器?

网友A:
用M8034
工控人生

网友B:
一般做中间启动必须先要求复位,在从断开的那一步从新开始。如楼主所描述情况,建议最好是这样做。如出现信号故障,极易出现人生事故! 对于机器而言,出现万一那就是悲剧。
努力!

楼主:
如果是十字工作台在工作中出现故障,要停机维修,维修好后机器从新复位,xy轴位置移位了,那么加工的产品不是要报废了?

楼主:
M8034是步进顺控的而不能控制梯形图!

网友C:
不管用什么指令,什么方法,总之有关安全的要记住一个宗旨:绝对不能违背相关规范。因为这设备不管过多长时间,如果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你是难逃法律追究的!~
小心点吧

网友D:
不是很难的

楼主:
杨阳前辈大哥:你能否说说编程具体的方法和方向。还有其他的前辈我们是在讨论技术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我想每天都会有交通事故发生,难道人类就不要制造生产汽车了吗?我们只有更好技术做出更好的机器设备,来降底安全事故的发生。

网友E:
用点动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按下急停时,机器主轴升起来,等故障排除后,关掉急停.机器返回到按下急停时的程序,继续按照正常程序工作

网友F:
这个主要是通过编程来实现的 需要用到的指令也就是 END和MOV指令
给你提供一个大致思路~
编程中需要多用中间继电器M ,输出Y通过M来驱动

网友F:
按错了~~~直接回帖了~~~
这个主要是通过编程来实现的 需要用到的指令也就是 END和MOV指令
给你提供一个大致思路~
编程中需要多用中间继电器M ,输出Y通过M来驱动
1在主程序的开始断需要编制一个 程序 急停按钮未动作则将每一个扫描周期的所有输出Y的状态用D保存
2如果急停按钮动作了 则需要将所有的Y复位(具体输出如何根据程序修改 一般用传送指令实现),后用END指令,结束后面程序的扫描(使工作运行中间状态保持住)
3当急停按钮复位后 需要将1步中的D内的数据传回Y
当然最后能否成功和你编制程序有很大关系。。。。。。
如果用步进程序 实现急停功能更加容易~~~
关于机器急停不动作用什么特殊功能继电器
http://ymmfa.com

楼主:
非常感谢:19821017xw 大哥提供的参考方法!给小弟我指点迷津.

网友G:
可以加入一个中断,然后再中断中不断循环,等待急停关掉再回复到原程序中断行;这样的处理方法行吗?

网友C:
执迷不悟的楼猪!~!~

你这不叫急停,叫暂停!~

即使你做好了,千万不要和人家说你是做的急停,否则,贻笑大方是小事,惹祸上身就是大事了。

还说什么技术进步,牺牲安全性能来达到你所谓的方便,这是进步??

醒醒吧,钻研点正事好不好。不要痴迷于这些害人害己的下三滥勾当里!~

楼主:
14楼的朋友:我来这里主要讨论技术,我没说要牺牲安全性能来达到目的.请问你急停与暂停的详细定义?让小弟我受教一下!你解释的越详细我越高兴喜欢!还有13楼朋友说的方法我可以试试!谢谢你了!

楼主:
凡是骂人者都是技不如人,个人没修养!

网友C:
骂人??我有骂人吗?我只是看你们误入歧途而着急而已,当然了,你随便怎么做。
如果你非把这些不正常手段看做是技术,我也没办法。
最终当然不一定结果就是不好的,但是我只是提醒你,一旦出现意外,
带来的是你众生的悔恨,毁掉的是你一生的前途和幸福

年轻人,跟我谈技术不如人,我承认,比论坛上很多高手,我还差很多,

但是,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回去再投胎一次,或许有机会能超过我!!

楼主:
楼上的你不是很牛B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你对急停和暂停解释!看来你也不咋地!我很低调从来没有说我技术超过谁!只有你这个傻逼还在装逼.

网友H:
用中断程序,后面一定要跟中断子程序
寂寞相思树

楼主:
谢谢19楼的朋友,我会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I:
用主控比较好,做运动控制我都是这么做的,一按急停里面停止,松开接着运动
zsh340

网友J:
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应为暂停比较合适。而利用M8034禁止所有OUTPUT输出时不妥。当出现故障时,按一下暂停按钮,机械停住,故障排除后再按一下暂停按钮机械继续运行。这样比软妥,也安全。

zsh340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中间启动必须先要求复位,在从断开的那一步从新开始。如楼主所描述情况,建议最好是这样做。如出现信号故障,极易出现人生事故!      对于机器而言,出现万一那就是悲剧。

有些机械可以像你说的那要做,有些机械不行。如果那样会浪费很多材料。如多工位的转盘加工之类的机械就不能那样做。现在的机械设计一般都是运行到哪里时,停住机械,故障排除后,按启动时,在原来发生故障的那个状态开始运行,这样不会浪费一点材料,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楼主:
楼上前辈说的用主控方式,能否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