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高精度光电开关

楼主(2012-08-02):
主要是因为工件老是没有正确固定在随行板上,经常在压装时候把设备损坏,求教大神有没有一种光电开关可以检测工件是否在一平面上(如果未安放正确将比原来的高出2.5MM)最好是欧姆龙公司的光电开关

网友A:
用光纤开关也行啊

楼主:
光纤的话 精度够吗 只有2MM的距离

网友B:
基恩士有一款采用三角定位的,应该适合你吧。

网友C:
如果你觉得光纤不行那你就用激光的吧!

网友D:
基恩士有一款介于光电和激光之间的传感器可以到达这个功能,售价是1600元左右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E:
2mm?这个大的尺寸肯定可以啦

网友F:
激光传感器应该可以用 具体最好问下OMRON或基恩士这些公司的人

网友G:
这个应该可以用得上原装欧姆龙

网友H:
可以叫基恩士的人去你那试一下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I:
基恩士的激光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