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与台达VFD-E变频器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2-08-02):
大家好,我看到有个程序里是台达plc和台达VFD-E变频器通讯里有个这么一个东东真找不到是什么意思:
MODWR K1 H2001 D321 这句我知道是1#变频器的频率
MODWR K1 H109 D323 这句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MODWR K1 H10A D325 这句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一个plc和一台变频器,变频器的地址是1.是我公司在用的设备!
请大家帮我解释下那两句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

楼主:
是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对吧?

网友A:
MODWR K1 H2001 D321 直接以MODBUS通讯方式写入频率值得,该知保存在寄存器D321里,单位默认是0.01HZ
MODWR K1 H109 D323 直接以MODBUS通讯方式写入第一加速时间,该知保存在寄存器D323里;H109就是H 01 09,对应变频器参数里面的01.09
MODWR K1 H10A D325 直接以MODBUS通讯方式写入第一减速时间,该知保存在寄存器D325里;同上
下载积分:+1(lxhwawa) 好人!
下载积分:+1(sdwyz) 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复,还解释得如此详细!让人一看就懂!现在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