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变压器能不能用来升压?

楼主(2012-08-02):
380v变200v的变压器能不能反过来用把200v变回380v用,容量是40KVA的,有么有用过的?

网友A:
可以,因为能互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

网友C:
这么大容量的没试过,到是那种小容量的控制变压器经常这样用

网友D:
可以,经常用到变频器检测

网友E:
嗯,是可以呀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没有用过

网友H:
原理上市可以的。实际中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应该可以吧,都是电磁感应啊

网友J:
可以用,最好是临时用,不要长期运行。

网友K:
从原理上讲是可以的,但是关系到负荷大小,需要重新计算容量,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网友L:
你哪是200V ,市电是220V,因该不能直接试用,220V市电降到200v就没问题啦,

网友M:
可以,我们就这样用过。

网友N:
用是可以用 最好算下电流够不够设计是的额定电流 别因发热烧坏了

网友O:
可以供给低于额定容量小电流

网友P:
功率上应该达不到原降压时的功率吧?

网友Q:
原理上是可以的·但没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R:
降压变压器不能用来作升压变压器,虽然都是电磁感应,但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线经不一样,承受的电流不一样。虽然可一以用,但必须低于额定电流即额定功率。

网友S:
这个可以用的。

网友T:
能用我用过但不能超过它的容量
QQ540940771

网友U:
这取决于变压器的功率和负载的功率吧

网友V:
能用,但取决于变压器的功率和负载的功率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这个可以用的。

网友X:
应该可以。

网友Y:
是可以达到380的电压,但关系到功率问题最好慎用

网友Z:
临时用还可以,此时的输出功率大打折扣

网友AA:
可以用,但时间不可过长。

网友AB:
可以使用。但是功率减半。

网友AC:
当然可以呀

网友AD:
单纯变压的就没问题,要是还有别的功能就要考虑好再试

网友AE:
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