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2-08-02):
请教高位高手,三菱FX-3U的PLC带3个轴,直接发脉冲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是伺服定位不准,请教过三菱的客服,说是有干扰,把所有的信号线全部都拆下来远离强电电缆,可问题还是存在,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用內建的三軸
好像本來就不是很準
你的編碼器有裝上去嗎?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好说

网友C:
走定位不准,跟机械也可能有关系。走定位最好用定位模块,内置定位发发脉冲还行。

楼主:
编码器有装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另加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控制线用屏蔽线。控制用24V直流电源选用高质量电源。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是干扰问题。
建议在机器输入电源加个滤波器,在走不准的伺服驱动器电源线加滤波器,发脉冲的线用双绞屏蔽线。如果机器上有经常动作的继电器建议把它换成固态继电器。干扰问题很难解决的。这点建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调一下响应频率试一下
,再调一下增益

网友G:
请问各位大哥;我用了一个PLC:FX3U-48MT+伺服驅動器:MR-J3-40A+交流伺服馬達:HF-KP43K,当伺服马达重复动作200次左右,伺服定位精度会相差2MM,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改善?

网友H:
1.编码器线,和强电线路分别用线槽安装。
2.接地线分开安装。

网友I:
累积误差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