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2-08-02):
请问台达触摸屏做报警的时候,例如报警输出点M0 它的那个报警设置表里面有0至16种报警,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虚心求教…

网友A:
0-16种报警就对应M0~M15

楼主:
我看相关资料,他用的是m0 m0.1 m0.2 .....到m0.15。那m0到m0.15就是指从m0到m15报警输出信号吗?
虚心求教…

网友A:
是这样理解

楼主:
学习了,谢谢…改天试试…
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