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 口设置

楼主(2012-08-03):
我再改别人的程序 修改之后变换是 出现这个对话框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在线---传输设置---选择生成的COM口---确定
工控人生

网友B:
USB端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C:
只能在设备管理器中改端口号,使之与编程软件中的端口号一致。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D:
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