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一个加热箱有八根加热管,在设备加热的时候如果有其中一个加热管坏了就要报警,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A:
好像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B:
并指示灯

网友C:
嗯,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指示灯

并指示灯有用吗?电热管内电热丝烧断了,通电加热,电热管不热了,指示灯还亮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指示灯有用吗?电热管内电热丝烧断了,通电加热,电热管不热了,指示灯还亮着!

当然有用!!并指示灯的意思是当电热丝断开的时候指示灯就亮,主要的问题是如果电热丝老化,其发热量不够,这样这个指示灯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楼上的,指示灯主要在一定电压就会亮了,,,难道发热丝断了,电压会升高,,

网友G:
5楼的思维太模糊,你的意思是在加热管并联指示灯,只有加热丝断了指示灯才亮?!!!!那就奇了怪了!不懂就别瞎掰误导楼主

网友H:
每个加热管进线加个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可以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
你好,我试了一下,貌似继电器驱动不了啊,还有指示灯亮是亮了,可是很暗。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I:
电流检测,有些温控表自带的,可以参考
  • 下载积分:+3(zqian) 支持此方案

网友J:
    对啦,检测每根发热管电流,并且还要温控器自带电流检测

网友K:
可在线路串个很小的(阻值)电阻,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加热器工作时,发光二极管工作,断开时不亮。

网友L:
5楼说的很对,证明确实有独特的思想,我以前见过这样的线路。

网友M:
同意10楼的,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来判断发热管的好坏

网友N:
串联一接触器,用常闭触点连接一蜂鸣喇叭,不知道可以实现不,本人没实际操作经验,还忘赐教

网友O:
电流互感器,用二次线路驱动指示灯,实验证明可行

网友P:
OMRON的E5_Z系列温控表就有加热丝断线检测

网友Q:
电流表检测

网友R:
检测电流是个好办法
QQ540940771

网友S:
可以在每条发热管上加一保险管,在保险管两端并联发光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可以在每条发热管上加一保险管,在保险管两端并联发光二极管。
对保险烧断发光二极管会亮,但发热管内断线还是不会亮,连接线断也不会亮,无法报警。

网友T:
还是检测电流比较好

网友U:
温控加电流互感器检测来实现控温,比较可靠。

网友V:
上图说话!
yaanlh

网友W:
就是每一根电加热都接一个电流表就晓得了,没电流肯定坏了。指示灯是不能并联的,比如220V你并联在发热管两端指示灯亮,当发热管坏指示灯也是亮的哦。所以是不能并联的只能串联指示灯,意识和保险坏指示灯亮时一个道理。

网友X:
同意25楼,以前的厂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Y:
电流继电器

网友Z:
电流互感器,用二次线路驱动指示灯,实验证明可行   ?二次线路还要加转换电路了

网友AA(2022-03-01):
引用楼主dzhhwx于2012-08-03 11:23发表的 加热器坏了或者断线了需要报警,用低成本实现 :
一个加热箱有八根加热管,在设备加热的时候如果有其中一个加热管坏了就要报警,什么办法实现?

搞个电流变送器,监控电流

网友AB:
淘宝搜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炜固有一款

网友AC:
30楼正解

网友AD:
   电流开关呗,设定电流,小于这个设定电流就动作,当然还可能需要电流互感器,毕竟电流开关的范围是有限的几个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电流开关呗,设定电流,小于这个设定电流就动作,当然还可能需要电流互感器,毕竟电流开关的范围是有限的几个

不过如果考虑成本还是可以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吧,原理是一样的,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AE:
我们当时加了电流表,并在屏幕显示电流值,设置电流范围

网友AF(2022-08-16):
引用 网友H:
每个加热管进线加个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可以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
驱动电流表或LED灯,怎么样?

网友AG:
电流继电器,淘宝一大把。

网友AH:
加热器坏了或者断线了需要报警,用低成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