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8-03):
DRVA指令如何理解, 我LD x0 DRVA K10000 K1000 Y0 Y2步进电机正转10圈,LD X1 DRVA K5000 K1000 Y0 Y2 转5圈。
可是实际上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没有问题, 请高手解答。 另外能否给点定位指令的资料。
DRVA指令如何找原点。 PLC三菱FX1N 细分是一样的。

网友A:
LD x0 DRVA K10000 K1000 Y0 Y2
DMOV K0 D8140
LD X1 DRVA K5000 K1000 Y0 Y2
DMOV K0 D8140
这样你试试看??

网友B:
伺服驱动器设置电子齿轮 看一下是几位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