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Cx_programmer7.3编写的梯形图不知道能否保存为wod文档?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B:
转化有何意义呢

网友C:
无法直接转换,可以通过软件转换

网友D(2012-11-23):
用截屏键,或都用win7自带的截图工具然后粘贴到word里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可以转成EXC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