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的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2-08-03):
各位大侠,我安装了S7 软件和仿真软件,但是通信上如和设置了我才能将所做的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里了,不好意思,本人很菜,希望大家不要取笑

网友A:
通讯上不需要设置。

楼主:
不用设置的话,那如何把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仿真的PLC里了,谢谢

网友B:
启动仿真软件后,直接进行下载操作。

楼主:
我在下载的时候提示,提示不能装载某个DLL
然后就提示无法到CPU 的连接
,这种提示是缺少授权还是组件啊

楼主:
我用的是314 C-2DP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回复啊,好着急啊

网友B:
开来是软件的问题。缺少授权的话是根本启动不了仿真。

网友C:
可以看看仿真软件的说明

楼主:
看了很多的资料,说是少一个文件,我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Windows xp 系统的还是 S7 本身系统的,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