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三菱触摸屏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2-08-03):
我厂有一A970GT的三菱触摸屏,由于进油按上去已经没反应了(OS菜单能按出),想换成GY1275(全新未安装OS),请问大家该用什么软件,我这只有GTD2,简单描述下如何操作软件进行转换,谢谢各位。

网友A:
用GT3的软件下载下来,传到新的触摸屏里面去!!

楼主:
新的屏就安装OS就可以传了吗,老屏不需要什么操作吧(已经按不动了)

网友B:
OS菜单能按出?估计是触摸板不行了吧?
换屏,最好问问三菱,估计能代换,但是有些细节需要改的

楼主:
新的屏都买来了,还是换了好吧,不然不好交代,是不是就下载下来,然后设置里面换成GT1275的系列,再上传上去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