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触摸屏不连PLC,能做测试吗

楼主(2012-08-03):
之前买了个信捷的触摸屏,跟计算机连发现响应速度很慢,过2-5秒才响应,这正常吗?还是一定要连上PLC才能响应正常,我是新手,求解

网友A:
是可以的,只是模拟软件问题,实际是很快的。

楼主:
在计算机上组态软件离线模拟很快,下载到触摸屏速度就变的很慢

网友B:
不懂,有高手吗

网友C:
是可以的

网友D:
跟着大侠学习了。望多多赐教。

网友E:
去网上下载模拟软件就行了

网友F(2012-09-19):
将COM通讯口的速度设置快点,并与电脑本身通讯口设置成一致,速度就快点吧

网友G: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