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无正文)

网友A:
很好 我也要

网友B:
这种东西根据芯片不同驱动也是不同的,下个驱动精灵检测一下会自动查找驱动的

网友C:
    我有一个驱动,有的时候不知道因为系统的原因还是别的软件的原因,还总是蓝屏,一直苦恼,后来用360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