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显示OL故障

楼主(2012-08-03):
我公司有2台德玛的变频器,是控制流水线的链条速度的,一般很少调速。电机是1.5KW的.变频器也是1.5KW的,现在其中有一台在运行时经常出现"OL"代码.电机额定电流是6.4A,我2台变频器都设的是7A,一样的参数设置.2台都用了2年了,就一台老出现"OL",用钳形电流表监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没有故障的一台为3.7A,有故障的一台为6.8A---7.2A.人分析是变频器坏了,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自己不会试么,电机互换,不行就把电机拆下,接到变频器下面,还是有问题就变频器坏了,没问题就你流水线机械问题,一段段分析就行了啊

网友B:
一楼 正解
建议把电机负载分开 再测电流
还有 检查一下刹车 是不是间隙不平衡 卡了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的

网友C:
1楼说得有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一楼说的对是过了就知道了
QQ540940771

网友E:
先要确定是否有机械故障,再找电路原因

网友F:
检查流水线手动是否灵活。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是机械阻力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楼 正解
建议把电机负载分开 再测电流
还有 检查一下刹车 是不是间隙不平衡 卡了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的

网友I:
看你的说的情况可能是机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