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后PLC自动输出清零脉冲

楼主(2012-08-03):
回原点后PLC自动输出清零脉冲?

网友A:
我也是在学校伺服这块。
应该会自动清零滞留的脉冲。。。
观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回原点后不用自动输出清零脉冲的,只要到原点后立即停下即可,一般是到达近原点信号时减速,然后蠕动找原点,不需要清零,如果要求特别精确的话可以用中断来处理,不用中断误差也不会太大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plc 需要置位ZRN输出智能才能用

网友D:
是偏差计数器清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