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系列PLCI/O编址

楼主(2012-08-03):
Q系列编址,输入与输出地址一定不能重复吗?

网友A:
貌似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是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QH42P这款应该算比较特殊的吧

网友D:
肯定是不能重复的

网友E:
一般是不能的,不过有些特殊模块是可以重复的。

网友F:
输出如果置位和复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