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脑用的都是什么系统 是正版吗

楼主(2012-08-03):
今天重新装机后三菱软件显示工程无法初始化 以前都是用的好像是正版的XP这个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A:
没有关系的,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

网友B:
都一样,但有些软件要求,英文正版的。你说的没关系。

网友C:
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D:
和正版盗版无关,但是和是否精简过的系统有关。

网友E:
跟系统没有多大关系,可能是你的系统部分设置有问题,你看看吧

楼主:
系统重新安装5个不同的系统盘后 终于可以装上去了

网友F:
相当正常,正版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多装几次

网友G:
不要用精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