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不能打开和新建项目?

楼主(2012-08-03):
各位大侠:小弟的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是SP3的,头一天都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打开时就打不开了,就一直停在(打开数据库项目)进程条进了小一半。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进行过系统优化或者用软件进行过垃圾清理之类的操作吧。
修复安装一下就行了,不用卸载的,软件会重建自己需要的临时文件的。然后重启。

网友B:
你的能用了吗?? 我的怎么跟你是一个样子 都是无法创建 无奈中啊

网友C:
按照1楼的方法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