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ON的所在位以BIN形式显示

楼主(2012-08-03):
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用的Q系列的 想把SFC中运行步显示在PLC中,我先读出DMOV K6S21 D100,然后对d100(d101)进行ENCOP M721 D120 K6 老是会报错SM4100
我其实想知道M721到M744中某一个ON时会在D中显示,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ENCO的用法好似不是樓主的用法
一般使用ENCO都用於檢測錯誤方面
有錯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