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问题

楼主(2012-08-03):
小弟这里有一套欧姆龙PLC 里面有程序 我想要把程序导出来 编程电缆有 但是不会导出
型号是 CS1G-CPU45H 不知道哪位大大教教我
手头有的编程软件是:CX-Programmer
请问这软件可以导出程序吗 方法能否叙述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CX-Programmer软件最好是9.3版,你导不出是不是有密码,方法简单,点击菜单中PLC,下拉第4框中传送,点击右边的从PLC到PC,或者直接按电脑Ctrl+Shift+T.

网友B:
点直接在线不就自动提程序了吗,前提没有密码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