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本人学编程的资料一直都是靠几本书,...资料非常有限,好多问题没能搞清楚,
就拿CPM2A来说,就拿几本不同作者的书来说,不同作者的书上的说法都是不一样,搞得学起来很乱.
先说模拟块来说,有些书本上的例子设置是用十进制数,也就是\数字前面有#号,另外有些书本上的例子侧是用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设置,比如FF01   FF02   FF03之类的.
高速计数也是差不多,有些用十进制数,有些侧用二进制数,搞得很乱.是不是本来就有多种设置方法呢??
还有一个不明的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自己想要的功能转成十进数,或十六进或二进数来设置模拟块与高速计数器!!
求大侠解答!!
先谢了!!!!!!!!!!!!!!!!!!!

网友A:
PLC不会有十进制
用BCD、HEX、BIN

网友B:
看书,那书都是从OMRON编程手册上抄的还是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去官网下载手册吧,什么问题在手册里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答案。。。
各指令用途不一样,它数值也就不同,有些是BCD(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有些是十六进制
你去找CP1H或CJ系列的指令手册看下就知了。
比如:定时器TIM :——I0.01I——【TIM  123   #100】
指令是TIM 那么T123 就是100ms定时器 实际数值=#100*100ms=10000ms=10s

网友D(2012-09-13):
不同指令用的符号不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