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初次接触这些东西,感觉无从下手,求高手指教。
有个类似的例子也行。

1、 集水池内设三台提升泵,两用一备,正常时只有两台工作; 当液位低
于集水井的最低液位(-5.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集水池最高液位(-2.700)时,三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安装液位控制器);水位在-5.800和-3.800区间时,一台水泵工作;水位在-3.800和-2.700区间时,两台水泵工作。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2、 调节池内设三台提升泵,两用一备,正常时只有两台工作; 当液位低
于调节池的最低液位(-5.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调节池最高液位(-0.700)时,三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安装液位控制器)。水位在这两区间时,两台水泵工作。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3、 集水井与调节池内提升泵之间的联动控制:当集水井和调节池同时处于
最高液位时,集水井内提升泵出口的事故排放阀门开启;当调节池处于最高液位、集水井处于正常液位时,集水井内的提升泵停止运行。
4、 回流池1内设两台回流提升泵和两台提升泵,采用液位控制:当液位低
于回流池的最低液位(-6.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回流池1的最高液位(-2.500)时,两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5、回流池2内设两台回流提升泵和两台提升泵,采用液位控制:当液位低
于回流池的最低液位(-6.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回流池2的最高液位(-2.500)时,两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网友A:
你这是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一部分程序,我做过这个工程是用西门子与组态王,下个图片供你参考。水位在池中有提示

网友B:
感觉1)总体来说简单;;;;具体来说,你要把I/O什么都分好,就能开始写梯形图。
你没说液位显示,,,是用连续液位计,,还是点液位控制?这涉及控制条件不同
再就是手动定义?是从画面(鼠标)手动,还是在控制台上按钮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