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程序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2-08-03):
当我把Y0强制ON,再强制OFF后,Y0任然在输出,而Y4也是在不停的重复计数。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后来我把复位T4的程序步(110-113)给去掉了,又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那个T4时间一到就断开一下Y,但只有一个周期你感觉不到,
我想我能

网友B:
个人感觉,线圈得电后,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晚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像分频电路

网友B:
就是对同一个线圈,同时要对a,b触点动作,a触点要先动作。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谢谢你的回答,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去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呢?

网友C:
Y0为ON时,T4循环计时的动作是正常的,因为T4计时到达设定值后变成ON,但程序执行到110行就会将其复位掉又变成OFF,这样再扫描到103行时它的状态还是OFF的,无法将Y0断开。所以Y0持续为on并且T4重新计时。
Y0强制ON之后,再强制OFF,就不应该再有输出;仍然有输出这点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D:
我把上面的程序输入电脑模拟一下,正常。
Y0 在ON 时,T4计数
Y0 在OFF时,T4马上停止计数。
楼主程序有问题??

楼主:
你好,今天后来我发现当Y0常开触电强制ON后,再观察Y0的工作状态没有达到我理解的工作15秒后停止。这点令我很不解。还有昨天晚上我把Y0强制ON和OFF,Y0的输出都是没有变化的,一直都是输出状态。刚刚我又模拟了一下,发现又和你上面说的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