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电机:5.5KW * 4P 带减速功能,带刹车功能
变频器:国产的品牌,安达变频器矢量,7.5KW

情况:系统是负载运行的。
      当电机单独使用时,可以带动12吨的重量运行
      现在由于单独使用电机时,运行速度过快,想使其速度在减慢,使用了比电机大一号的变频器配合运行,结果,只能带动2吨的重量,超过2吨变频器系统报错(报错主要提示是 负载过重)
      对变频器已经设置了 无感矢量控制,电机过载保护设置成最高,矢量转矩提升也设置成最高。如果不设置这些,连一吨的重量都带不动。

请问高人们,一般这种负载运行的,电机加变频器配合使用的,使用大一号的变频器,能完成单独使用电机的负载重量吗?(本例子就是说,变频器+电机配合使用,能否带动12吨的重量???)

网友A:
不太清楚
人生如梦。

网友B:
这就是国产变频器不足之处,低频运行带负载能力差。
你可以找变频器厂家售后来帮你看看,实在不行就只能改减速器的减速比了。现在国产变频器也有做的蛮多的!!!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是高频了,它的频率转动区间是0-50HZ
我现在调到50HZ(最大频率了),负载也只有这么点
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减速比是机械方面设计的吧?修改机械设计现在太麻烦了,我这边也没有机械高手

网友C:
电机负载能力跟变频器关系不大。你是不是输出电压不对啊。接380,结果设置成输出220啊

楼主:
问题现在不是电机负载能力问题啊
光电机能带动12吨的,加了变频器以后,就只能带2吨的
这说明电机负载能力是够的啊

电压不会搞错的,如果搞错了,电机还转的动?电机可是380v的
现在一调试,基本就报两个错,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这两个错误代码是 E-08 (变频器过热) 和 E-09(变频器过载)
也不知道为什么过热了,过热报警已经设置到100度了,明显变频器不可能会达到100度的温度啊,而且外面今天也不热,来台风,室温30度不到,变频器即使在使用状态,也不至于达到100度啊。

另外,那个E-09,那是没辙了,它说变频器过载了。但变频器7.5KW比,电机5.5KW还要大2KW啊,况且电机能转动12吨,加了变频器就只能转动2吨?这有点不可思议啊,按照变频器设计,我50HZ的时候,功率再怎么样也应该能达到5.5KW吧?

网友D:
你说的你是快速启动了,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减慢速度再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E:
什么F曲线调正一下

网友F: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变频器再差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另外检查一下你电机刹车的线是怎么接的,有很多带刹车的电机刹车的电源是直接接在电机电源接线柱上的,如果用了变频器刹车要重新接电源!

网友G:
主要看刹车系统的电气系统和机械系统,还不行就去掉刹车试一下吧!

网友H:
正常的,必然的,怎么设定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有变频器的特点决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变频器再差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另外检查一下你电机刹车的线是怎么接的,有很多带刹车的电机刹车的电源是直接接在电机电源接线柱上的,如果用了变频器刹车要重新接电源!

表示很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J:
我认为还是你的参数设置有些问题,变频器属于VF曲线控制
也就是说当你在低频运行时后输出电压并不是全电压380V,所以导致启动电流过小,无法带动负载。
所以应该调节一下初始输出电压,调节的高一些使启动转就增大。不过可能会出现启动电压过高,造成启动瞬间过流。。。。所以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启动电压。(参数看一下力矩提升类型的参数)
还可以看一下过电流失速防止功能也可能会有所帮助》

网友K:
楼主重点考虑8楼与12楼的观点,在另外我是不太赞成在升降上用变频器的,而且还是自己改造,要注意的问题太多,有很大的风险性.

楼主:
刹车电源线接法肯定没问题的,因为上面几位说的,我们以前就调试过了
参数设置不对,这个是有可能的。现在用的矢量提升,各种力矩提升都是最大的了

其他的,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当电源频率一定时,电源电压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电动机的启动性能。当电源电压过低时,定子绕组所产生的旋转磁场减弱。由于电磁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电动机启动转矩不够,造成电动机启动困难。当电动机轻负载运行时,端电压较低对电动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当负载较重特别是满载运行时,端电压过低将引起负载电流分量增大的数值大于激磁电流分量减少的数值。因此,定子电流增加,功率损耗加大,定子绕组过热,时间过长甚至会烧毁电动机。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同样会使定子电流增加,导致定子绕组过热而超过允许范围。所以国家标准规定,电动机只有在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5%之内的情况下,方可长期运行。

网上找了一段,你说的过热啥的现象正是欠电压工作下地情况。
网上看了下,220V是能带380V的电机的只不过会出现
可以转起来,但是在5hz以下时不会转,负载越重越明显,另外电机没有力气。

网友C:
我也只是拿220举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你电机欠电压运行了。

网友C:
如果可以,分享下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来看看。

网友L:
你是不是用的抱闸开关刹车的?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把抱闸给关了。再就是你变频器的输出方式是什么?频率给定是怎么定义的。再就是对比变频器说明书好好的看看。实在不行就问问你买的变频器的客服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别用国产的了。伤不起啊!
寂寞相思树

网友M:
变频器有各种保护的东西,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N:
主要是变频矢量特性不好,换个A740的做个矢量优化,低速高转矩特性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O:
变频器也不会这么差的吧,我们给客户做了很多提升机改造,变频器都很稳定的。你变频器是不是三相220的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P:
有的电机是不能用变频器驱动的,例如行车的升降电机,AC三相380V电源即是电机的驱动电源,又是刹车的控制电源。

网友Q:
把加速时间降低试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