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有一问题请教大家,海泰克触摸屏PWS6700T与三菱PLC连机有问题,出通讯COM1异常,这是怎么回事,请教,,
是连线问题吧,我制作一条线,25母触摸屏端   TXD 14------------2  RXD   PLC端三菱FX1N8针 公
                                                                                       TXD15 -------------1 RXD
                                                                                        RXD16--------------7 TXD
                                                                                       RXD17---------------4TXD
                                                                           17与21相连            3 SG

网友A:
你已经是高手了,你都自己做线,,,这些连接线我们低手都是买

网友B(2012-09-05):
引用楼主aaaa于2012-08-04 14:40发表的 大家好。海泰克触摸屏PWS6700T与三菱FX1N连线问题。 :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有一问题请教大家,海泰克触摸屏PWS6700T与三菱PLC连机有问题,出通讯COM1异常,这是怎么回事,请教,,
是连线问题吧,我制作一条线,25母触摸屏端   TXD 14------------2  RXD   PLC端三菱FX1N8针 公
                                                                                       TXD15 -------------1 RXD
                                                                                        RXD16--------------7 TXD
                                                                                       RXD17---------------4TXD

请问九针的怎么做啊。
上班=上坟

网友C:
在触摸屏中设置通讯口为COM2,因为你的25针插头为COM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