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12-08-04):
你好!公司有台设备Q-PLC报错!ERROR灯亮,后查出是PLC中SRAM卡程序丢失导致,现将备件程序重样写入SRAM卡中,但PLC还是报错,我们是直接把程序写入PLC内存中的(没有写入ROM和RAM中),请问这样写入程序是否正确,应如何写入PLC程序?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池没有了。

网友B:
那写的进去 读的出里面的程序吗? 要读出来是的空的话 就的换CPU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