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各位高手,我是一S7-200的新手,最近有一个程序能在S7-200的仿真软件上成功运行。可是到了PLC上面却不能正常运行,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呢?程序如下:
LD     I0.0
MOVW   100, VW200
Network 2
LDN    I0.0
MOVW   500, VW200
Network 3
LDN    T33
TON    T33, VW200
Network 4
LD     T33
RLB    VB100, 1
AENO
MOVB   VB100, QB0

数据块vb100初始值:
VB100  16#01

正常是应该Q0.0...Q0.7这8个灯循环亮间隔为1S,按下I0.0后间隔为5S。可是现在按下I0.0后只会亮下一个灯,而且按一下亮下一个,再按一下又亮下一个。

网友A:
更新定时器当前值
更新当前时间值有多种方式,其作用取决于如何使用定时器,如下图所示的定时器操作:

?使用1毫秒定时器时,每次在执行正常关闭触点T32之后和执行正常打开触点T32之前更新定时器当前值时,Q0.0即打开进行一次扫描。

?使用10毫秒定时器时,从不打开Q0.0,因为从扫描顶端至执行定时器方框均打开定时器位T33。一旦执行了定时器方框,定时器的当前值及T位均被设为零。执行正常打开触点T33时,T33及Q0.0均被关闭。

?使用100毫秒定时器时,每当定时器当前值达到预设数值时,Q0.0时钟打开进行一次扫描。

通过使用正常关闭解点Q0.0代替定时器位作为定时器方框的启用输入,可保证每次定时器达到预设值时均打开输出Q0.0进行一次扫描。

网友A:
这种情况下T33运行时基本不会导通,所以移位的程序无法执行。
按下I0.0时是改变了T33的设定值才会导通一下。
看这个帖子体会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5948.html

楼主:
多谢版主,用了T37的定时器,问题真的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