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串的合并($+)

楼主(2012-08-04):
三菱plc,看到有程序用字符串的合并指令 -/- ,有点不明白,请教大家:
看了编程软件自带的注释不明白,后来查找到编程手册,说:字符串的合并是将两个字符串合并成一个字符串。
我就不明白了,这里怎么会用到,而且没有两个输入的字符串,怎么合并?怎么又输出到m变量里了?
这个-/-到底起什么作用?
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有点累,干脆附件上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明明是取反指令好吧:

网友B:
结果取反

网友C:
你就知道是非门就行了

楼主:
。。。。。。
我无语了,在编程软件里看帮助就是什么“字符串的合并”啊
如果是取反就容易理解了
三菱plc怎么这么搞的啊。。。。
如果大家不信,我可以上图证明是“字符串的合并”

网友A:
何时打开指令帮助它都默认从第一个开始。你软件里第一个指令刚好是$+。
跟光标所在的指令没有关系.

网友D:
在帮助里要用光标点一下那个指令,使其变蓝才能显示出正当前的帮助内容的

网友E:
应该是取反指令
寂寞相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