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现有两台普通2.2KW电机,同时控制一水平平台,两台电机同时起动,同时停止,运转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一边高一边低,同一个厂家的两台电机不可能速度一模一样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了,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建议使用带PG卡的变频器,两台电机之间要位置同步,两台电机安装旋转编码器,一个开环,一个闭环,这样精度较高,不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现象;如果要求不高,建议将编码器信号输入PLC,用普通变频器驱动电机,位置不一致时适当校正!

网友B:
我想的也是加个变频器

网友C:
两台电机的转差率不可能相等的。

网友D:
只能装编码器回馈啦,

网友E:
一方面是电机电器参数的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平台的受力不平衡,如果单单是电机的问题可以对调两个电机的位置试试,我想主要问题是受力不平衡,如果重要场合,建议用伺服电机控制,如果一般场合加编码器与变频器组合

网友F:
和咱们常用的行车类似,呵呵

网友G:
同步不光是电的问题,还有机的问题,还要看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H:
拜托,速度控制一般都用伺服电机好不,还有控制一个平台为什么要用两个电机,一个也可以呀。如果你非要用两个电机就建议你要装感应器了,如果发现不同步时就要及时调整。
-------bwhzg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拜托,速度控制一般都用伺服电机好不,还有控制一个平台为什么要用两个电机,一个也可以呀。如果你非要用两个电机就建议你要装感应器了,如果发现不同步时就要及时调整。

这位朋友,你家的电机速度控制都是用的伺服电机吗?你的意思是只要进行速度调节,就得用伺服系统吗?真有钱啊,难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不可吗?

网友I:
用一个控制,装链条或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