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编码器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的区别

楼主(2012-08-04):
欧陆590编码器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的区别
为什么要有这个反馈,如果没有或者反馈不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编码器反馈用于速度要求较高的要求,电机可以运行于弱磁最高速状态,精度高于测速发电机。电枢电压反馈是系统内部反馈,如果没有反馈590就会报警,报警内容根据反馈模式定,知道直流电机调速器工作模式吗,是给定和反馈值比较,比较差值送入速度给定,你说要没有反馈给定的话,情况怎么样就不要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