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参数怎么保存

楼主(2012-08-04):
欧陆590参数改好后怎么保存
它是自动保存的吗?

网友A:
不是自动保存的,方法:按m键出现PARAMETER SAVE,按m键出现UO TO ACTION,按M键显示SAVING表示存储中,当屏幕出现FINISHED既是完成的意思。再按E键返回即可。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