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欧陆590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8-04):
欧陆590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是不是需要改变反馈信号
改为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A:
换个同样性能的呗

网友B:
电机工作时不弱磁行,若弱磁改为电枢电压反馈就怕速度高速时跟不上了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使用的场所来决定了。要是不用弱磁高速运行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楼主364387538于2012-08-04 20:29发表的 欧陆590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
欧陆590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是不是需要改变反馈信号
改为电枢电压反馈
改为电枢电压反馈
;我厂有8台590;现在都改了;
欧陆590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