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改二相

楼主(2012-08-04):
电机三相改二相

网友A:
你这使用只能适合1KW以下的电机

网友B:
楼主应该说是三相改单相
下载积分:+1(qq15528) 好贴!

网友C:
用过,以前空中输送设备十几台小车变频器一下子全部OVER,临时办法就是接的电容运行,但是电机发热,功率下降
不推荐长时间用

网友D:
是呀,应该是单相电

网友E:
问,加多大电容啊如何计算

网友E:
多谢啦,看明白了。

网友F:
瓦 90 100 120 180 250 270 300 400 500 600
星 5.4 6.0 7.2 11 15 16 18 24 30 36
三角9.0 10.4 12.4 18 25 27 31 40 50 60
上面内容还是我99年中专实习时做的笔记,当时我们就认为这只能做为教学,不实用,所以上述数据也不全,只为教学用.在哪本书上抄的不记得了.
1000W 以下电机.当年我做过这试验,只是空载做的,有起动力矩,实际工作情况不知道了!

网友G:
扭矩小啊

网友H(2012-10-01):
我也会修电机,这种方法不建议使用,只能起到临时应急使用,不见议长时间使用。

网友I:
好像很会烧电机的,我有经历过。

网友J:
效果什么样?

网友K(2012-12-28):
不明白怎么加上一个开关呢

网友L:
谢谢,知道了。
不断向前

网友M(2013-02-14):
我有改过,就是有一台台式电钻,他是三相电机来的,没有办法想用在家里用,有改了还是可以用的 但力度肯定是变小很多,但还是可以钻的, 只是不能用很大的钻头及,钻快点会卡的

网友N(2013-05-22):
楼主应该说是三相改单相

网友O:
只能起到临时应急使用,不见议长时间使用。

网友P:
正确的方法是:
附件: 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zip (130 K) 下载次数:20

网友Q(2013-06-24):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R:
3800V改220V,功率能过到原功率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