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高手们以下:

楼主(2012-08-05):
三菱Q系列CPU写入程序后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我们是用CPU插槽将CPU和其他智能模块连接通讯的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
制氧机十大品牌
www.yiwen8.net
人生如梦。

网友B:
1 你的CPU模块的RUN开关是否在运行位置;
2 你的CPU中的IO配置中的硬件设置是否正确;
目前只能想到这些,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我已经解决了此问题,硬件一切都没有问题,是我自己拿到的程序中关于通信模块设置没有设置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