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8-05):
请各位师傅告知一下三菱变频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老简

网友A:
找手册,查看一下,上面是有的。还有就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谢谢一楼FR-D540三菱变频
老简

网友B:
看看手册吧上面有的
QQ540940771

楼主:
我没有手册在那能下载
老简

网友C:
1 按PU\EXT键,进入PU运行模式,PU指示灯会亮;
2 按MODE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3 旋转旋钮,将参数编号设定为PR.CL/ALLC;
4 按SET键,读取当前设定值,默认值是0;
5 旋转旋钮,将设定值改为1;
6 按SET键确定;
通过这些操作,就可以讲变频器的参数恢复为出厂值,变频器是通过PR.CL(参数清除),ALLC(全部清除)这两个参数来恢复出厂值设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老简

网友D:
实在不想看手册就用变频器设置软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