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CP1E-E60的问题

楼主(2012-08-05):
图片
我安装了CX-ONE 4.2 里面的CX-P是9.3版本的
可是还是不能对CP1E-E60进行编程
新建里面就没有这个型号
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见过CP1E-E60这个型号,可以联机选择自动在线试试,能联机就好办,离线之后就可以在自动创建的工程中编辑

楼主:
描述:图片
E40在编辑的时候输出线圈编辑不上啊,比如说我要输出Q10203这个线圈
结果出现这样

网友B:
需要向经销商要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C:
用CX-PROGRAMMER 9.03就可以了
其实安装CX ONE V4.0就行了

网友D:
Q不用你键入,软件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