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求助

楼主(2012-08-05):
三菱编程中应用指令是不是都不可以实现双线圈。 在不用STL的情况下。 比如: PLSY K5000 K500 Y0 只能出现一次,不能出现两次或多次。
还有在不用STL的情况下,如何实现 PLSY K5000 k500 y0 和 plsy k2000 k200 y0呢?

网友A:
使用寄存器D100(寄存器号可以适当选用,非指定)代替K5000 和K2000,使用另一寄存器D104(同样寄存器号可以适当选用,非指定)代替K500和K200,需要时使用传送指令MOV(D)指令将K5000和K2000传到对应寄存器D100就实现了你的功能,PLC版本不同PLSY指令在程序中使用次数限制也不一样的(详见:zhidao.baidu.com/question/3224366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