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请教各位:
    本人使用三菱FX系列与编码器联接,利用高速计数器C252来处理角度控制,编码器与电机同轴,但不知如何利用高速计数器来实现
电机的测速功能。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内置高速计数器C250,手册有。手册78页。

网友B:
用SPD指令  SPD X000 K500 D1从每50MS从X000采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存在D1
采集编码器每毫秒的脉冲数,再计算每秒脉冲数,每分脉冲数,采集到每分钟的总的脉冲数,假设采集到每分钟的脉冲数是10000个,那么10000除以1000=电机速度是10转/每分钟。以上是本人的理解,有错误指出

楼主:
高速计数器C252使用了X0、X1、X2,如果使用SPD指令,则重复使用了X0或X1,手册上明确规定二者之中只能用其一。请教各位:如何不使用SPD指令利用计数器也能计算出电机转速!
一笑而过

网友C:
看编码器的分辨率了。
-------bwhz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计数器C252使用了X0、X1、X2,如果使用SPD指令,则重复使用了X0或X1,手册上明确规定二者之中只能用其一。请教各位:如何不使用SPD指令利用计数器也能计算出电机转速!

可以把A相并联到X3,利用SPD读取当前脉冲,这样可以把

网友B:
我试了可以

网友B:
用SPD指令  SPD X003 K500 D1从每50MS从X000采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存在D1
采集编码器每毫秒的脉冲数,再计算每秒脉冲数,每分脉冲数,采集到每分钟的总的脉冲数,假设采集到每分钟的脉冲数是10000个,那么10000除以1000=电机速度是10转/每分钟。以上是本人的理解,有错误指出

网友B:
要监控D2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