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西门子变频器报错为F0002

楼主(2012-08-05):
[]请教各位教师:有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20的变频器报警,显示为F0002是什么错误?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有手册么?
F0002
过电压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
电平(P2172)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
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
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正确地进
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楼主:
谢谢1楼的教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