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抽水泵浮球阀老是出现故障报警 求解

楼主(2012-08-05):
地下停车场排污抽水泵浮球阀老是出现故障报警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换新的浮球,或整个水泵控制系统都换掉都不行。求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用浮球阀,用液位控制器不好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公司要统一啊 其他的都是浮球的 换的话要全换掉 奇怪的很就是那个污水池怎么装都报警。郁闷

网友B:
自己多观察找原因。在现场你才能全面的观察到........细节决定成败。
朝花夕拾

网友C:
这就是属于一种误报警,这种故障都很隐蔽,当然也非常简单,当真正找到问题所在,你就会发现故障非常简单,可找故障的过程或许非常艰辛,楼主要淡定哦

网友D:
估计浮球开关的触点坏了吧,不是直接接到PLC吧,你用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估计会好
其实浮球开关不容易坏的

楼主:
是啊 都快郁闷死了 运行正常就是报警 把其他位置的装那也一样报警 中邪了

网友E:
线路故障把,找找别的原因,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急躁,否则事与愿违

楼主:
嗯啊 现在搞定了

网友F:
是不是PLC坏了点?

网友G:
找中间接点吧

楼主:
是那个水池的问题